450原地打转

楼主(2011-05-01):
前段时间 发了个帖子 说有关地面效应
这次我飞了 腾空1米多高   还是打转  不动方向盘  转的厉害
如果把方向向打死 转的慢点  但也还是不停转
请教高手 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尾陀螺感度设置高点,要不然就是尾陀螺方向错误或者尾桨转动方向错误
一个一个排查吧

网友:
打滑了,尾浆速度不够

网友:
中立点没有调好

网友:
 中立点啊

网友B:
陀螺仪反向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反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陀螺感度设置高点,要不然就是尾陀螺方向错误或者尾桨转动方向错误
一个一个排查吧

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反向了

陀螺仪反向了能灰1米多高!果然是个高手

网友:
确实,陀螺仪反向不可能飞起来,检查其他原因吧!

网友:
先查机械再查电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反向了能灰1米多高!果然是个高手

网友:
估计是向右自旋,lz打左满舵,加发油门硬飞起来的。陀螺有可能反向了

网友:
陀螺正反改下貌似可以 我的就是改了下就好了

网友:
我的780 都试了 还是不行 继续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反向了能灰1米多高!果然是个高手

新手胆子特大,说不好就是自旋飞1米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新手胆子特大,说不好就是自旋飞1米高的

那后来呢?大家都想知道

网友:
后来就是原厂变山寨了呗。
引用 网友E:

那后来呢?大家都想知道

网友:
尾舵机中立点没调整好吧

网友:
肯定皮带打滑了!或转速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