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如何设置单独襟翼

楼主(2011-05-01):
我想用JR DSX7控制单独襟翼的
滑翔机
,襟翼2
舵机
、副翼2舵机,请教高手指点,如何设置?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1、在SYSTEM LIST 里的WING TYPE 中选择FLAPERON 为OFF
2、设置FLAP与某个通道混控,调整混控参数
3、设置AILE与某个通道混控,调整混控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