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捡了一命.......标题不长.....哈哈

楼主(2011-05-01):
昨天刚刚调好旋翼头, 今天去摸友那让他再看看,结果左右通道反向,好我自己就琢磨控了 前提对控不了解 ,把第3通道反向 (已开油门熄火) 结果机机以100%油门开始转动 一会不动了,吓的我冷汗直冒 。。。。再靠近又靠 电调在冒青烟...................... 有点不明白了 。。(已开油门熄火)怎么还会转动, 油门熄火只对低油门有效么? 请老手告诉我下吧

网友A:
油门熄火也可以设置油门量的。我的控可以,2801PRO!

网友B:
还好是油门100%,螺距没上来。。。。。。

网友C:
玩都快玩出人命来了

网友D:
油门熄火开关也是要设置才会生效的!

楼主:
油门熄火我设置了的当时已开了- - 好奇怪 1个反向就............ 当时人都呆了
100多就烧没了, 幸亏烧电调 运气不好 直接烧人

网友E:
以后检查 还是吧 电机拔了 或是 把电机线 反接~!让电机 反转也安全点

网友F:
油门反向了,好点电调软启动还是有时间应变的

网友G:
一般电调 油门反向都会滴滴。。。的叫 也不会转啊

网友H:
一般来说油门不在最低点电调不会转的,但是有例外!我的好盈试过了!~

网友I:
你这个算幸运的了,我原来也是错把油门反向,有一点正螺距,450瞬间腾高,把台灯打得粉碎,中联螺丝马上断裂,尾桨还以全油门飞转,尾桨都把地板挂了一条沟。当时人没有什么,过后吓死了。感谢先人保佑!!

网友J:
什么飞机呀 不是缓启动的吗? HOLD没打开 要么就是Hold油门没有设置为0?

网友K:
瞬间最高油门电调要挂的

网友L:
我的电调接电时油门最高会进行入设置模式,电机不会转的啊。

网友M:
我有一次也跟你一样,迷迷糊糊的就把3通道反向了,油门锁定也是打开的,但没用,当时真的是神仙保佑啊,刚转起来电池t头自动拔出来了,太神奇了,百思不得其解呀,然后只打坏了键盘的一个按键,如果转起来的话,估计显示器也不保了,感谢上帝保佑,感谢祖先保佑

网友N:
原帖由
youlan
于 2011-5-1 23:07 发表
瞬间最高油门电调要挂的
那只能说电调垃圾了吧?我经常地面直接3D模式启动 油门曲线100直线 摇杆中间 切3D 拨掉油门保护 电调没挂 倒是飞挂了几个电机

楼主:
我是好赢40A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