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 FREN指示灯亮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1-05-01):
步进驱动器  FREN指示灯亮。。。不动

楼主:
在线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你在信号输入端就接了 CP 和 DIR吧, 你用手拨一下步进电机 是不是没有锁定?

楼主:
信号输入没有问题的,直接插上的,
我还换了其他轴插上来就是这样,电机没有通电

网友:
也就是说电机没有锁定咯?

网友(2011-10-03):
这个驱动器我买了3个,电流调在2.1A,用不了二天烧了一个,打开外壳发现6560主芯片与散热器没有任何导热胶(主芯片烧坏不在保修范围),另外二个自己行加下了导热胶(这样保修也不可能了),但用时间长了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现在都全换成了6064的(好不好用多一些时间才知道)。以上二种驱动电机能正常工作的转速只能调在200左右,高了就失步,不知是那里问题?请高手能出个建议指点一下。

网友:
不知道你买的花了多少银子,用这个试试: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454516075&_u=3js2kk1e590,用过你就知道驱动器的差别有多大了。

网友A:
看来我一步到位买牌子货搞对了,48V 3A 200细分单轴180元,带各种保护,体积小巧,发热低,电机烫手它不烫。还有这个价格差不多同参数啥牌子都这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一步到位买牌子货搞对了,48V 3A 200细分单轴180元,带各种保护,体积小巧,发热低,电机烫手它不烫。还有这个价格差不多同参数啥牌子都这价

      哪里买的,有没有图片和链接??

网友:
有人要悲剧了

网友(2013-04-15):
我的驱动也是这款  昨晚出现类似的问题了!  貌似将FREN的那根输入信号线 断开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