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轴套,发现加工钢真不容易

楼主(2011-05-01):
有个冲击钻头的合金头没了,我想把钻头的圆柱部分锯下并钻个洞当5MM电机的轴套。

我只有把百得曲线锯,开始我用U118的锯片锯,可发现一点没锯下去,锯片却平了!!!

心想T118A是锯金属的应行,换上,可一样没用,锯齿一样平了。我的天。连废二把锯片

原来冲击钻头是钢材,而且质量不错!

这下想完了,就算我锯下,我也没钻头可以把钢材钻一个洞了。

所以做为新新手问一下高手们我没有车床下,只有曲线锯,CNC雕刻机等常规工具下如何达到我的目的?

就是说有什么好的锯片或钻头来加工呢。

楼主:
沙发。另我试着用金钢砂片,就是哪种金属片上面有金钢粉的东西居然能锯一些进去。

但我的是1元一片的哪种2CM的东西,无法锯断啊

网友:
 只有用金钢砂片,

网友:
麻花钻是高速钢的退火以后再加工吧

冲击钻钻柄 啥材料不知道  谁知道给说说?

楼主:
哪我居下也没办法钻孔。有钻头能钻钢材吗。

另我们平常建筑上的钢材我看还不如说铁吧。因为哪个是用普通锯就锯的下了

网友:
买一把吧,自已加工的费用高

网友:
不是的电钻吗!  加上砂轮切片

楼主:
退火试试

网友:
没有车床就不要试了,不会成功的。

网友:
轴套用铜的比钢的耐磨,冲击钻的柄和白钢的硬度相当,就算能锯断也不好钻孔

楼主:
是嘛。我说是轴套,其实是我想把我的5MM电机和10MM的钻头夹连在一起,这个叫轴套吗。

锯断我看用金钢砂片确实不难   。但钻是否有什么合金钻头可以钻?淘宝上好几元的哪种。

网友:
热处理过钢材,直接钻孔很难。电火花倒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