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40w激光打标机.拆 拆 拆 祝兄弟们五一快乐

楼主(2011-05-01):
最近中雕刻机的毒.一台激光机没时间研究,拆拆去灰包好.有时间在搞.说不定还能用在雕刻机上烧字呢

搞回来好久啦,上电还正常

搞回来好久啦,上电还正常

拆电源

拆电源

电源还不错

电源还不错

激光机主板

激光机主板

激光管不取拆

激光管不取拆

激光机偏转成字部分

激光机偏转成字部分

x轴y轴偏轻镜子,不知什么材料的

x轴y轴偏轻镜子,不知什么材料的

拆完装好.上电还正常.

拆完装好.上电还正常.

楼主:
搞半天才发上去.自己顶一下

网友:
好东西,能用上,小心别弄坏了

网友:
好东东啊。

网友:
这东西也敢拆

网友:
还真没见过

网友:
能转让吗,询价,316465903

网友:
这东西一般用在什么东西大打标呢?价格大概在多少R。M。B一个呢?

网友:
什么打印机啊,这么多零件

楼主:
 这种激光机打标机一般用在,矿泉水瓶.油瓶.铁灌上 烧生产日期的.条形码.还可以烧牛仔裤的花纹.我也是偶得的.: 准备留着以后也生产矿泉水什么

网友:
貌似能用噢............

网友:
好东西,拆了可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激光机打标机一般用在,矿泉水瓶.油瓶.铁灌上 烧生产日期的.条形码.还可以烧牛仔裤的花纹.我也是偶得的.: 准备留着以后也生产矿泉水什么
激光雕刻机也没这复杂呀

网友:
能用上就是好东东

网友:
这东西留着没用吧,而且当他雕刻机用的。。。。。似乎没弄懂振镜怎么振动的吧

网友:
这东西没多大用处,在亚克力上刻字还是可以的。这东西只能加工树脂类的工件,先不说烧出来的效果,光是气味估计家人就要崩溃。原理大概就是镭射光直接打在扫描镜(马达带的那两个镜片)上,扫描镜分XY,定位后打在1块足够大的透镜,聚焦后打在工件上,高温令材料升华,控制停留的时间来决定加工深度。我试过用这种机器在手机上刻上图案,效果还不错。

网友:
展开讨论

网友A:
可以用来打蚊子

网友B:
用来打蚊子很好哦

网友C:
看起来没坏啊,装好就是个好东西

网友D:
貌似是个YAG激光发生器啊, 好东西
可以跟雕刻机共用YXZ 机构, 雕刻机主轴换上激光头就可以切割店薄木板,亚加力等材料。40W,估计切5MM的亚加力没问题。

网友D:
别往打蚊子的方向想了, 40W, 足够在你皮肉上开个洞,眼睛绝对能打瞎。 操作时最好带上护目镜。

网友E:
应该是CO2的,不知道管子老化了没有

网友F(2012-05-28):
应该是CO2的 没有看到冷却管,我有一个50w的,也是这个牌子的,正在学习使用 这种激光发生器淘宝上有的,40w的要几万

网友G:
这个老值钱了,我01-02年见过一台,那时候据说30W的样子!
补充下,我见得那个是固体的!

网友H:
反光镜应该是玻璃的,上面蒸了层铝,两个轴正交旋转,进行扫描,还有一个Z调 制,就是开关激光,有40W?这个功率很大了的

网友I:
最大40W,实际约15W,切个有机玻璃或在非金属上打个标行,不锈钢上咬不动吧

网友J:
原帖由
d76man
于 2011-5-5 07:49 发表
用来打蚊子很好哦
那就是最奢华的灭蚊机了

网友K(2013-04-05):
这种激光头结构我毕业见过,就是楼顶上的激光机有,我看到2个,射出的光的花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