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桨玩具船改舵机问题的探讨,都说标题长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

楼主(2011-05-01):
一般买到的玩具船都是采用双桨差速来实现转弯的,我想利用普通遥控车上的电路来做个单桨的,有舵机的,当然舵机也是开关的,不是比例的,平常遥控车上的转弯是利用一个小电机的正反转来控制的,我现在想的是这样的,利用原有接收板上出来的转弯控制的线来接继电器,利用继电器俩控制两个线圈,中间放一个磁钢,利用电磁吸和的原理来实现舵机的动作,电路板上用的一般都是7.2的电池 我今天用了一个不知道多粗的漆包线缠了200圈,通电的时候电流大约在600MA左右,也能吸上了个磁钢,但是如果在加上自动回正用的皮筋的话就拉不动了

网友:
原来是电磁舵来的

网友:
这样改还不如双桨呢。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买到的玩具船都是采用双桨差速来实现转弯的,我想利用普通遥控车上的电路来做个单桨的,有舵机的,当然舵机也是开关的,不是比例的,平常遥控车上的转弯是利用一个小电机的正反转来控制的,我现在想的是这样的, ...

这种电磁结构的转向控制器用在船上效果不好,建议你购买下图这样的减速马达后,自己做两块小电路板、板上焊接6个电子元件后,与原控制电路连接好后,就能实现非比例带自动回中的转向伺服器了。
淘宝搜索“微型马达”就能找到这类带减速机构的马达,价格都很便宜的……

我那玩具船是长度为30多厘米的海狼号玩具船。
关于那减速马达与DIY的转向自动回中部分的实物图片和电路图,待我将那玩具船拆开后,都拍成了照片后再供你参看……

网友:
找到了一点以前拍摄的照片,献丑了……
彻头彻尾的玩具船:

玩具遥控车的遥控接收机:

DIY的自动回中伺服器:

桨与舵:

原船也是双桨差速转向的,现轴孔已被胶封堵:

力作之一,DIY球形万向节联轴器:

再来一张相对更清楚些的伺服器图片:

网友:
请问楼主你觉得船在水中行驶的时候,你这个电磁舵够力让船转向吗?

楼主:
估计不能带动,所以说是探讨,希望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多多说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把你做的带自动回中的伺服器的电路图贴出来吗,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把你做的带自动回中的伺服器的电路图贴出来吗,学习学习,

这没问题!相互交流、探讨是应该的……
请问:有没有必要开个帖子来说说这“拥有自动回 中 功能的非比例伺服器”?

楼主:
我想完全有必要

网友:
如果你一心想用你绕的那两个线圈的话,可以试试看在线圈中心加两个大小一样的铁块,这样能集中磁力线增强磁场。另外间距也可以减小一点,距离这么大那要多少磁力才能把舵吸过来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zNjk1NDEy.html
这个是你发的视频吗,不错,但是最关键的是电路图没有贴出来,现在是光看到了它的动作,不知道具体怎么工作的,我也想做个这样的,希望你有时间能单独把电路图和他的结构介绍介绍

网友:
如果说拥有自动回 中 功能的非比例伺服器,我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用一个30元玩具车上的三个零配件,电路板,条形齿轮,和一个两端外申的弹簧,结合小马达的正反转来实现。还是看图吧。今天太晚了,改天上视频和船的平面图纸

网友B:
因为小马达的转动灵活,当转向一个顶端之后一个小小的弹簧的力量足以把它拉回到中间位置,原理就跟玩具车上控制方向一样。不知各位大侠高人认为吾辈拙见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还不如用双路带混控的电调带2有刷马达,1通的转向部分用Y线把电调和舵机分一下就好,这个什么电磁舵,看起来真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小马达的转动灵活,当转向一个顶端之后一个小小的弹簧的力量足以把它拉回到中间位置,原理就跟玩具车上控制方向一样。不知各位大侠高人认为吾辈拙见如何

办法虽然简单,也容易加工。
但存在一个问题:
那就是,转向马达齿轮驱动齿条移动,移动的齿条带动方向舵工作,那么在舵角为最大(极限)后,是不是被别住(专业点的说法叫“堵转”)在那里才能保持舵面的角度呢?在这样的的情况下,由于马达内的转子线圈圈数较少,电阻值很小(转动时,因为马达转子线圈有反电动势,所以,电流会比堵转时小N倍)基本上可以说是将驱动电路短路了。此时,流经马达和驱动电路的电流会很大,容易出现烧毁转向驱动H桥、增加耗电量。
此方法用于电源电压较低(通常为3V左右)的玩具车还马马虎虎。因为电源电压低,加上驱动电路有一定的内阻和马达被堵转时那微小的阻值,所以,电流一般不会超过0.6A的。
若用于电源电压较高(大于6V后)的情况下,这个方法就不可采用了。除非舵面转动到极限后,有辅助电路来切断供给转向马达的电流。

网友:
果真是高人,我那个给我小孩做的船只要一转向,动力就明显不足。而且后来我小孩玩的时候前进动力只有一点点,无奈只好把后退的改为前进动力。很可能就是您所说的烧了驱动H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铁皮船是用锡焊的吗,有空把你的图纸贴上来看看,你焊接船用的多大的烙铁,焊锡是用的多少钱价位的,有人说好的焊锡用小烙铁就可以,我现在也在做铁皮船,我用的盐酸当助焊剂,一开始用的30W的烙铁都能焊上,一开始用的是从前买的焊锡丝,大约二十元左右的吧,到后来原来的焊锡用完了,又买了一卷十块钱的,在用50W的烙铁焊都很难融化开,我想问是焊锡好坏的原因还是因为随着船越来越大散热面积也变大了,那里的电压也不是很高,平常也就200多点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用锡焊的,35W的小烙铁,锡焊膏,不过我每次放一个磨石在旁边,用的时候磨一下下烙铁头才好用,焊锡丝就是15元一卷的,细的,很普通,看上去蛮白蛮亮的。
我船图纸是自己画的,很简单。其中一个是铁皮展开图,沿着虚线折弯,再沿着边线合拢焊接船壳就基本成型。

船.c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