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亚拓600n2个起落下来,离合分不开了!

楼主(2011-05-01):
第二个起落下来 15分钟过后打火发现离合起分不开,也不算太紧但是能明显感觉到阻力
放了3个小时现在正常了,什么毛病?

网友A:
来令片估计比较新,离合器摩擦后热胀冷缩的结果,估计多飞几个起落会好转,不过最好仔细检查下来令片。
说的不对的请拍砖,我也跟着学习提高

楼主:
看来只有检查下了
现在一提到修飞机就头疼

楼主:
找到毛病了! 原来离合器上裂了个小缝。
上次飞行估计因为这个缝隙离合器甩开后不能马上复原所以抱死,放了几个小时后慢慢恢复了所以没检查出原因,今天一起动直接甩成两块了
只是这个离合器裂缝的现象好像很少见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亚拓原厂的哦。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

网友B:
震动 导致理合器受力不均匀.多检查下发动机安装位置.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一定要顶!我现在想起要修直升机就心情突然郁闷,,最近拆装直机弄得我头都大了,有时几个小时内就拆两三次,各种螺丝都快被我拧的不行了...我现在也是离合有问题了,甩块与罩子打滑,上天一会儿罩子就烫手,来令片摸起来感觉很硬,但磨损也不是很严重啊,这是为什么呢。。。。纠结的油直啊,让我好几次想下狠心退模

楼主:
又仔细检查了下没发现什么问题,以前都玩电第一次上油坎坷啊
祈祷周末试飞不会出状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