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模,第一次打造自己的练习机

楼主(2011-05-01):
新手入模,经过1个多月的准备和打造。白天上班晚上搞飞机,一架属于自己的木鸡终于完成,不过还没有试飞,希望各老鸟指点迷津:loveliness: ,该机翼展1000mm,机身长800MM,15级发动机,整机重980-1000克。还有一点想弄明白的是飞机重心怎么调试

图片

机翼

机翼

后来换了三叶21A的发动机

后来换了三叶21A的发动机

网友:
经鉴定此新手比较给力

网友:
加油~~希望能早日飞起来~~~自己飞自己做的飞机很有成就感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__^*)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模友的支持,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还在模拟练习中

网友:
机翼的中间段  还有主起落架的位置需要特殊特殊加强
发动机的前墙要做防油处理  用914填上就行 不然时间长那的木头就会被油泡坏

还有后三点的起落架你在降落时就会悲剧  低速时方向没舵效  而且后轮没着地  基本上属于方向不可控 稍微不注意就会到路边啃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的指点,想问一下914是什么?我用是后轮控制方向,这样行吗?

网友:
此新手很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种胶 硬化时间比较长 不过强度也更强。。你做的时候该不会没用914或者302这类高强度胶  难道全用的502  这样的话你的JJ几乎是必挂了
你应该是模仿小金星做的  这种飞机因为发动机和油箱都在前面 所以重心靠前 把主起放在前面的话能减少前起损坏的几率 不过在降落时你的航线一定要摆的非常正 因为刚降落时尾轮是不着地的 而且速度低方向舵不是很灵  对于新手 降落时又要控制副翼 又要控制方向会很难  而且如果有侧风的话 JJ很容易在跑道上被吹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粘接的时候主要用的是白乳胶,502都少用,谢谢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 =  我一般就是哥俩好 或者914
重心调节很简单把油箱放进去 加半油  重心在机翼的三分之一弦长处  前后不要超过太多

网友(2012-10-11):
入门就上油动!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