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车床 主轴跳 请教师傅

楼主(2011-05-01):
主轴外圆 静止跳动5丝
法兰外圆 静止跳动5丝
卡盘外圆 静止跳动5丝
法兰台     静止5丝

开机测试   主轴外圆14丝
                 法兰外圆14丝
                 主轴内经0.5丝
                 卡盘夹工件跳动14丝

请教各位  这是什么原因  如何解决  谢谢了

网友:
法兰台先自宫一刀试试

楼主:
法兰 自宫 但螺丝空不能改啊   现在的问题  内孔没事   外圆螺丝空不正  只能在主轴上下文章了

网友:
什么床的主轴啊?这个精度

网友:
  测主轴锥孔了吗?

网友A:
X1

什么型号的床子说说看。。。。有的机器做工不是很差。。。。。。但装配钳工消极怠工没有合格的零件也敢装上,装配好了也不经过检测就交付发货。。。。。。。呵呵现在的工厂工人都是绩效工资,,这是国情你了解的。。。。本人前段时间也经历了一次网购车床,,,糊里糊涂的损失了近千大洋。。。。。。。。。。。但愿你的车车是小问题,,,那么多大洋损失了让人心也酸透了。。。。。唉,在淘宝上买东西相当于**,,,,,哈哈,哭都哭不出声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床子说说看。。。。有的机器做工不是很差。。。。。。但装配钳工消极怠工没有合格的零件也敢装上,装配好了也不经过检测就交付发货。。。。。。。呵呵现在的工厂工人都是绩效工资,,这是国情你了解的。。 ...

跟我的角磨机一样,大齿压过头了,要不就是大齿薄了,现在大小齿只咬一半,都不知拆不拆。

网友:
X

呵呵。。。。为什么说中 国制造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家都嗤之以鼻,,,看不上眼呗。。。就这还可以了,凡是出口的质量标准和内销的质量标准那可是有区别的。。。。。不对等。。。国人好糊弄。。。。。

网友:
先确定,,主轴和导轨是平行的,,,,,,,,,卡盘,夹一根圆棒(可以把尾顶套作为测试棒)百分表横放大拖板上.,抵住测试棒.............进给大拖板读数..............如果平行(小于0.005)量主轴.....0.01...............法兰0.01...........卡盘外园0.01-0.03...................夹持精度0.07以下.........哪有误差...调哪,,,,,,,,,,,,,,,,,,,,,,,实在不行再自宫...法兰

网友:
楼主在哪里买的这么高级的车车

网友:
加工木头还是可以的

网友:
首先确认,这是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的还是已经知道有这个误差.

如果是前者,先暴光.再讨论问题.替自己出出气嘛.

网友:
好主意

有点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