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调速的(有视频)

楼主(2011-05-01):
今天买了一个调光开关 老板正在收拾关门 嫌麻烦 给了一个旧的 便宜5快就卖了   看看没有问题  40W---350W的  够用了    回家拆开一看  我去 。。。。电位器上写着250V1A     是不是不一样呢?  是原装的

装上去 电机空载很平稳 声音是逐渐增大的  后来加上皮带    开始测试 发现开始时挺好   不一会儿发现 电机声响不对  感觉一股一股的  调速器灯闪烁 电流表指示跳动  不知是怎么回事求指教?

网友A:
哈哈,烧了吧!那瓦数虚标的吧!

网友:
电位器电流大小没关系,再买个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烧了吧!那瓦数虚标的吧!

不加负载就没这毛病 估计也是功率不到 呢 不过这小电机才150W 不至于虚标这么多吧

网友:
这个太差了

网友B:
买个30A的调速器,才30元

网友:
有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声效 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30A的调速器,才30元

哪里有  叫啥名字?

网友:
样子像固态继电器

网友:
这玩意肯定不行

网友C:
里面是可控硅的吗?要看可控硅的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是可控硅的吗?要看可控硅的功率的!

没发现可控硅   当时也没看  一会问问去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有可控硅的,可能是那种最小的1A电流(象9014最小三极管那样子),换个3A以上是就可以了。

网友:
可控硅小了

网友:
这个是一般调光用的,用在感性负载最好在可控硅两端加个阻容吸收回路,并且可控硅换个大点的3-5A双向的就行,100多瓦调速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