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A电调3个元件巨烫。。。求助。。。

楼主(2011-05-01):
今天跑0,全油门跑了没10S就停下来了。。回来一试电调挂掉。。。
通电舵机能用。电机没有任何反应。拆开电调发现光通电什么都不接话都有3个元件巨烫。。。就是图片中红圈中的3个元件
请问这3个元件是什么东西。能买同样的东西换下来么????

楼主:
大哥。。船坛你都不放过哇!

网友:
我晕.防水做到这样也没法返厂了.

网友:
很有可能短路 先清理干净 然后万能表测电阻

网友:
LZ是“病”急乱投医啊……
问题不大,发烫的元件都能轻易地买到,自己动手修一下会好的。
电调单独连接电池,不与接收机和马达连接的情况下,这三个元件是不是还会发烫?
这点很重要,是判断发烫原因的参考依据之一……

网友:
这里已跟帖回复了,请参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6626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的兄弟。。。
只接电池什么都不接这3个东东都会很烫。。。。

网友:
又见一件垃圾的电调,玩模型最初为了省钱买垃圾配件,谁知最后花了更多的冤枉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的兄弟。。。
只接电池什么都不接这3个东东都会很烫。。。。

那你测量一下与接收机相接的插头电压,红、黑两线的电压若为5V的话,那就就先更换掉2101试试啦……
估计是这个东西出了问题后连带着78D05跟着发烫。

楼主:
好的。。先试试。。。 多谢!
另问句704做的防水怎么才能清除干净哦!

网友:
呵呵……
你这边提个问题、那边发个疑问……
捉迷藏啊?

楼主:
 今天到中嘉去换。。。换了不好的话只有重新买了。。电路这些一窍不通。。。只有笨办法。找最烫的元件开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到中嘉去换。。。换了不好的话只有重新买了。。电路这些一窍不通。。。只有笨办法。找最烫的元件开刀了。

若是买了新的话,坏的能不能“丢”给我?
我这里有个与你一样的、烧了单片机的待修电调……
牵扯到的相关费用请PM我

网友:
电调防水封热缩套两头就可以了,704全涂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买了新的话,坏的能不能“丢”给我?
我这里有个与你一样的、烧了单片机的待修电调……
牵扯到的相关费用请PM我

可以!不过还没去!

网友B:
顶黑人!,这是7805

网友:
这是给接收舵机供电的降压模块,线性降压的7805 换一个咯
我的绞盘驱动板坏了都是自己换的,控里有一个烧了也换了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顶黑人!,这是7805

感谢“神圣军医”的提携!
我手上那坏掉单片机的电调,装的是两片78D05,故以为都是是用78D05这个型号……
贴片型7805和78D05,虽都是输出电流为1A、电压为+5v的稳压器件,但两者的某些电气参数还是有着较大的差异。
那就是:78D05是低压差型的5V稳压IC,典型压差值是0.5V,而7805的典型压差是2V。
因此,相比之下前者的压差值低多了。
所以,严格地说,在模型及特定产品上用的电子电路里,78D05可以替代7805,反之则不建议直接代换,以免高压差的IC造成输出电压提前进入非稳压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神圣军医”的提携!
我手上那坏掉单片机的电调,装的是两片78D05,故以为都是是用78D05这个型号……
贴片型7805和78D05,虽都是输出电流为1A、电压为+5v的稳压器件,但两者的某些电气参数还是有着较大的差 ...

为啥我这电调接电舵机能用。电机没反应呢。。     电机,舵机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买了新的话,坏的能不能“丢”给我?
我这里有个与你一样的、烧了单片机的待修电调……
牵扯到的相关费用请PM我

今天重新买了个200A的。。。难得去修了。我到淘宝做个1元链接。。你直接拍。。。   这电调你就拿去研究吧,给你发个顺丰或者申通到付。。

网友C:
这个电调  不能当做125A去用,当作60A的 勉强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调  不能当做125A去用,当作60A的 勉强可以

没错,一般杂牌的电调所标的A数,要用时,最好当它的一半A数值用。

网友(2011-05-31):
不懂: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