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X、450M工作温度

楼主(2011-05-01):
在气温大约25度的情况下,我悬停飞完一个起落(5分钟)感觉电机电调都烫手。不知各位魔友飞悬停的情况如何?我还记得冬天十七、八度的时候飞下来还是凉凉的呢。我的悬停曲线是:油门0 50 65 85 100,螺距0度 5度 10度

网友:
安装的位置很重要哦!要考虑散热哦!

网友:
太正常拉,我这里现在35度的样子 飞完一快电池休息3分钟电机温热后继续飞
一般下来都烫手 不能摸 ,

网友:
朗宇的,悬停下来温热

网友A:
想35X不烫手就用外置BEC, 效果非常明显

450M这个电机评价不错的, 悬停就烫手? 我的连续航线4个电下来只是温热

另外悬停5分钟是不是太短了点? 楼主也许你该检查一下转速/桨距配合是否正常, 也许这也是造成450M悬停就烫手的原因

网友:
按你的曲线, 你的悬停点油门杆在什么位置?

如果是在中点, 5度好像有点低, 我是设到7度左右, 按450的说明书, 我记得是6~8度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

网友:
第二点油门太高了,40就够了!悬停在应该在65上面一点点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五分钟是因为电池太差,悬停就是在中点

楼主:
亚拓说明书的悬停点是在油门65时螺距4-5度

另外,说明书中悬停油门曲线在【原装动力数据参考】里就是0 50 65 85 100,这样比第二点40要好飞

网友:
LZ的油门65,螺距5度,比较匹配呀,电机负荷不大。会不会实际螺距比静态调整时大了,造成悬停螺距太大,电机负荷太大而过热。或者大齿、、主轴轴承、尾桨传动不顺畅,阻尼大导致电机负荷过大,都要检查排除一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会是你说的这些问题,后面几项我都可以确保没问题,而对于你说的第一种情况,应该也不存在,因为如果螺距太大,悬停点应该在中点之下,而我的悬停点是在中点偏上那么一点点。

楼主:
再问一下坐地板上的兄弟jimmyz,你的电机齿、油门螺距曲线的情况,给我参考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35X不烫手就用外置BEC, 效果非常明显

450M这个电机评价不错的, 悬停就烫手? 我的连续航线4个电下来只是温热

另外悬停5分钟是不是太短了点? 楼主也许你该检查一下转速/桨距配合是否正常, 也许这也是造成450M悬 ...

35X如何使用外置BEC? 具体接线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坐地板上的兄弟jimmyz,你的电机齿、油门螺距曲线的情况,给我参考一下吧

看来按说明书我是错的, 如果你只练悬停的话, 可以把所有飞行模式都设成不同搭配的油门桨距曲线来寻找合适的, 或者飞行时用桨距/油门微调来寻找合适点

我的电机齿是用原配的14T, 悬停桨距大概7~8度, 但是油门曲线的话, 我现在用的电调不是35X, 定速2400RPM的, 是个偏低的转速, 对你参考意义大概不大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电调的进角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35X如何使用外置BEC? 具体接线办法?

35X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把BEC脚挑出来就可以用外置BEC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用7-8度悬停怎么做到的,我试了一下7度悬停一起飞就因为转速过低而导致机身抖动了,6度似乎还可以,我下次试一试还会不会发热

网友A:
进角检查没?

呃, 因为用3S A123和标配电机练简单航线, 所以转速上不去只能靠桨距...

低转速抖动并不是必然吧, 平衡做好点? 我用2200RPM也能悬停, 不过稍有动作就掉高度

网友:
一般暴力3D飞,油门100%一条直线。一块电3分半钟下来450M不能摸,飞了大半年了。

网友:
下周把第二点油门调到50%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角检查没?

呃, 因为用3S A123和标配电机练简单航线, 所以转速上不去只能靠桨距...

低转速抖动并不是必然吧, 平衡做好点? 我用2200RPM也能悬停, 不过稍有动作就掉高度
进角也没错,后天去试一试6度悬停。我感觉我平衡已经做得很够了,没啥震动

网友:
450M 3D 3分20秒,下来后温度是65度,基本上不能手摸了。气温32度
普通自旋航线3分20秒下来也有60度。

楼主:
上午去试机,6度悬停下来温度有所降低,但也是热热的。可是这样悬停机身就不稳了

楼主:
问一下jimmyz那边气温多少啊

网友:
我的飞完温度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