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扫齿

楼主(2011-05-01):
要是控里增加一个模式,可以断掉对
舵机
的供电,那么在炸鸡的时候,进入这个模式,就可以保护舵机了吧?

网友A:
遥控的要求就高了。

网友B:
在炸鸡之前都想控制住飞机。然后才炸的。加了这功能也没时间用。没必要了

网友C:
这个要从连杆和摇臂考虑,炸的时候先从那个地方坏,就可以有效保护舵机。

网友D(2011-08-24):
溃缩式连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