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2个小问题。。704做的防水怎么才能清除干净?MONO1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1-05-02):
704做的防水怎么才能清除干净?需要换元件。。。
MONO1是什么意思啊?是比赛的规格???还是船的规格?

网友:
704胶只能一点点刮掉别无它法,耐心点吧~~~

MONO1指比赛规则:单体船,电池限2S  280克以内,整船重量必须超过1KG,比赛时间6分钟.......

网友:
清除704胶非常麻烦!
若有应手的工具会好办些……
我是这样做的:
用红外线或热风拆焊台将整块电路板加热到180°左右,这个温度时,焊接贴片元件的焊锡尚未熔化(焊接贴片元件的焊锡熔点是220°左右),而704胶已开始软化了。
接下来就是利用这种 (淘宝上搜到的图片)钢丝刷来清除704胶……
另:红外线和热风拆焊台对电路板的加热温度是可以设定的、同时也是恒定的,不会因某些外界因数而无控制地升高或降低——这特点对加热电路板并软化704胶非常关键。

楼主:
多谢2位!!!!
没有热风箱。。看来只能手动刮了。。

网友:
可以用速干无残留清洁剂喷一下,里面的有机溶剂可以软化硅橡胶,然后用手搓一点一点搓掉,如此反复。可以到TB上搜“手喷刹车清洁剂”。704会比较难搞,透明的705会比较好搞些,比较容易软化。

网友:
慢慢用指甲刮了

网友:
硅胶的温度稳定、化学稳定 的优异性能此时成了缺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704做的防水怎么才能清除干净?需要换元件。。。
MONO1是什么意思啊?是比赛的规格???还是船的规格?
MONO 是船的一种名称 其实ECO也是mono的一种   在体育大会时我们的武林活字典bobo是这样回答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