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涵道机与KT机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1-05-02):
我的F16涵道配置:
全长:1030mm 翼展840mm 起飞重量:650g  电机2826/3200KV  70涵道
电池:LI-PO1600mAh/11.1V
另外我自己做了架KT330   5mm的KT板做的
翼展  840mm  机长810mm
我准备用 电机2212 1400KV  辉盛9g舵机  好赢30A电调, 电池是1500mAh/11.1V的
问下这两种机的配置能飞吗?
知道的说下 ,谢谢

楼主:
麻烦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
同问

等待回答
(虽然没说,蛋脑子是这样想的:第2种配置,没必要用那么大的舵机把,螺旋桨呢?用8或9寸的,好像能行,当然,这是菜鸟的幼稚想法)

网友:
第二个KT机84CM翼展的话2208应该就可以了,KV1400可以,桨用9050或8040就行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问下:2208 和02212除了长度不同,还有什么不同

网友:
涵道不知道,但是KT那个肯定能飞,我坐过差不多的,但是动力是7.4V的28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2208 和02212除了长度不同,还有什么不同

动力2212更大点

网友:
涵道的那个能飞吗?

网友:
我是来凑热闹+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