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车铁问题

楼主(2011-05-02):
以前一路都是车铝合金比较多,最近用到了铁质量的东西,发现我的车刀是高速钢和焊接车刀,车出来的工件表面很不光滑,请高手指引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我觉得有两点,一是车刀要磨好,二是精车时主轴转速要高

网友B:
是刀没磨好,再就是用焊接刀的时候尽量提高主轴转速,精车余量不要太小;用白钢刀的时候转速要低,精车余量要小0.1-0.3,最好有冷却液。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是完全沒用冷卻液的哦

网友D:
低速.粗车,,,成型,高速精车,,,,淋一点机油润滑,,,,,冷却车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