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驱动怎么接输入信号线

楼主(2011-05-02):
电源和电机线接好了,电机可以锁死,可是信号接线只有三个线桩,分别是CK CW EN,可能是脉冲,方向(或者是双脉冲)和使能,可是少一根共阳或者共阴线桩,拿来请教一下坛友,这东西怎么接线

网友:
刚好最近在烟酒驱动,En就是使能,也就是电机开关;CK就是Clock时钟就是步进脉冲;Cw就是旋转方向。除了Clock是有频率要求外,其他两个都是直流开关量,高电平和低电平(1和0),En低电平有效,Cw旋转方向还和你的电机接线有关。

楼主:
接好通电试验,正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原来接的驱动都有一个+5V输入,这个没有,比较方便,这驱动性能不怎么样,毕竟一分钱一分货。现在的问题是上面四个拨键应该是电流和细分的调节,还得慢慢研究,如果有用过这种驱动的坛友,就拿来分享一下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