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展上发现的新电机,固定翼用共轴

楼主(2011-05-02):
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网友:
第三张是亮点

网友:
求其原理

网友:
高,一只电机共轴正反可以抵消反扭。

网友:
轴是下面电机的 上面电机的转子和轴之间有轴承 应该是装在上面电机外壳上面一只桨 装在下面电机直接穿出上面电机的轴上一只桨

网友:
不知道使用的是什么电调....

网友:
很早前淘宝上看过,还挺贵的。期待XXD能仿造

网友A:
这东西出来很久了,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

网友B:
求购一个研究仿造。

网友:
仔细想了一下这个串联电机并不复杂:可以找两个相同型号和KV的电机都装上十字电机座,再屁股对屁股把十字电机座连接起来,电机轴换成一整根长的就可以了,当然一定要同心。先要用两个电调分别接电机,为了确认电机转向可以先分别接上电调试机,等电机的转向一致以后再同时给两个电调供电,电调油门控制可以用一根Y线连接。哪天我自己先试试看,这样改进以后电机性能会有怎样的变化。另外还有一个想法,既然两个电机都是同时旋转的,不知道用一个电调是否可行?

网友:
什么牌子?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出来很久了,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

+1,印象里很久以前就有卖的。

网友:
两年前就见过了。不是稀奇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购一个研究仿造。

和拉马轴差不多,上面是空心轴,下面电机轴是实心轴穿过空心轴。这对轴承是个考验!

网友:
的确这些不是新鲜东西!

 但是要做成同轴无刷马达,必须是要二个马达的性能一致为好! 不然,也无多大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拉马轴差不多,上面是空心轴,下面电机轴是实心轴穿过空心轴。这对轴承是个考验!
直接装在LAMA上不挺好的么

网友D:
做图95用?

网友E:
一个电调是不能接 2个马达的。。。

网友F:
莲花RC早就出了,本坛有专版的。图95 ,要四个电机,八个电调

网友G:
出来很久了

网友H(2011-06-07):
4年前的东西了,用得不多而已。

网友I:
菊花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