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KT机老是飞桨怎么办谢谢

楼主(2011-05-02):
2216外转子1047的桨1300毫安20C电池用的是螺旋桨保护器

网友:
螺丝锁紧点

网友:
实在不行换个试试

网友:
用桨夹呀。桨保护器我就用过一次,看着都悬。

网友:
Ren ping wen ti

网友:
1、在电机轴上挫一个平面,增加螺旋桨保护器螺丝和轴的接触面积,防止螺旋桨保护器因螺丝锁不紧而飞出的现象。2、把橡筋圈拉长,多绕几圈,防止螺旋桨飞出。3、检查螺旋桨螺距和直径是否和电机匹配。

网友A:
我觉得桨保护器是模型史上最让人叫绝的创新之一,竟然有人觉得无用,真的是很无语。
飞桨无非以下几个原因:
1、桨保护器螺丝没拧紧
2、O圈太大或者弹性不够
3、桨的凹孔和保护器的凸点不匹配
4、桨不平衡,震动太大
5、暂时没想到
楼主依次检查下

网友:
给楼上加一条:
起飞和中途不要大幅度推油,就是从最小瞬间推到很大.应急除外.
我们实验过,瞬间一推,刷就出去了,搽着耳朵飞过去,,,,,

网友:
如果不是连桨保一起飞出去的话 那么用3毛一个的O圈,或用二个1毛一个的O圈。如果连桨保一起飞那螺丝旋旋紧。

网友:
用6楼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桨保护器是模型史上最让人叫绝的创新之一,竟然有人觉得无用,真的是很无语。
飞桨无非以下几个原因:
1、桨保护器螺丝没拧紧
2、O圈太大或者弹性不够
3、桨的凹孔和保护器的凸点不匹配
4、桨不平衡,震动 ...

网友:
2216算比较大的电机了,再大请用桨夹

网友:
我现在都用子弹头!不要买便宜的那种!5元那种电镀过的就好了,买XXD的桨〔就是桨保护器的那种〕用剪刀扩孔很好用,震动基本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一个试试吧 太危险了

网友:
用桨夹,买朗宇电机带桨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