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炸机!求救!

楼主(2011-05-02):
模拟器
上练了半个月,感觉已经很熟练了,昨天首飞ME109由于太紧张炸机了,机头基本上是垂直着地。
电机
可能摔出问题了,小油门时转不动并发出“嘀嘀嘀”的声音,好像卡住了。加大油一会儿电机和电调就非常烫手了,请教LS是电机出问题了吧?什么原因?能修好吗?电调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多潜水吧。这机首飞有难度。

网友B:
电机轴卡住了,修理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C:
原装电机的话,估计是铃铛级别,如果是属于长轴系的话,那就是轴变形了....我的是直接穿电线的时候,机翼直接拉成两节,整个机身像dao dan一样飞出,马达头部直接撞地...马达磁钢报废、轴变形,和你问题一样 勉强会转,但是温度过高

网友D:
电机轴变形了

网友:
如果说是1卡1卡到转动,可能是电调和电机的3线其中一根脱落了

楼主:
谢谢各位LS!我准备拆开电机试一下!我也怀疑是轴变形了!菜鸟还需要多潜水啊!!

网友E:
我也搞了一架me109...求问lz.........那飞机感觉怎样?好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