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九阳豆浆机,看看能做什么?

楼主(2011-05-02):
家里的九阳豆浆机坏了,拿到维修点去修,被客服MM很不客气的教训为山寨产品。
    无奈,尝试自己拆开修。拆开后傻眼,完全超出本人认知水平。
    既然拆都拆了,给大家展示一下,顺便征集点子,看看这里面的设备都能干点啥吧。

这是电路板,3个12V的什么东东??串联还是并联??

这个我认识,不是变压的就是稳流的。

这个电机我觉得应该可以做点文章,个头不小啊。

没看明白外面再绕的这线圈干啥用的??

应该是有刷的吧。

终于在背面找到了参数,250v的?

网友:
外面的线圈就是电磁铁啊,拿表测下电机是不是好的,坏的可以维修价值就不大了

网友:
第一张图为电磁继电器,是控制电机转动和加热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接220V试。

网友:
山寨的豆浆机多少钱啊?估计就电机值钱点

网友:
 电机是不是挂了 也许是灰,看不清转子线上有黑的,用表打下温度保险(那个白的)

网友:
这个叫做串激电机,交流直流都可以直接用,250v那个应该是可恢复的保险丝。

网友:
九阳豆浆机也有山寨

哇哈哈 不过这个做工好像也不差

网友:
哈哈

还可以做豆浆机呀。

网友:
HF 宏发的  继电器不怎么样 ,我见多了

网友:
多数是继电器  坏了

网友:
这个电机和小电钻的一样,干活劲大,就是炭刷味的很,这种电机好修,量下每扎的电阻,然后自己绕好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电机虬江路有配的大概20——30元

这个电机虬江路有配的大概20——30元

网友:
我自己有一台正品九阳,用了半年多没问题,一开始买时朋友贪便宜,在淘宝上买了一台,卖家说是正品,而且还开了发票,回来后用了2天坏了,到我们当地九阳售后,售后小兄弟一看说拆开看看吧,一打开电路板不一样,螺丝都是一样的,再一看发票假地。马上装上给退了回去,所以说有些东西是不能贪便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你确定这个接220就能用??要不要从12V慢慢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我就是这么个情况,没办法,还是到商场买了正版的。细看还是有细微差别的。

网友:
这个是串激电机,转速高、扭力大,220V电压下只能连续工作几分钟,长时间运转发热严重,LZ你想长时间安全连续运转的话,可降低电压,不过转速、扭矩都会降低。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愿意,找个调压器,调个可长时间工作的电压,220V连续5分钟,肯定挂。

网友C:
楼主是在装B吧?好像对电气一窍不通似的

网友D:
看来现在九 阳销量真是不小,山寨的都这么多。

网友E:
能做好多东西

网友F:
我的也是九阳的电机烧了.在本地维修站卖65元个(电机). 修好了.呵呵

网友G:
电机不错,看样子没烧,可以降压使用,或者串个大功率电阻或者串个大瓦数灯泡也行。

网友H:
最简单并且低成本就搞个半波整流+滤波,用一只二极管加一只滤波电容就可搞掂。

网友I:
什么都山寨, 连豆浆机都有山寨的, 太可怕了.

网友J:
豆浆机山寨有啥可怕的,可怕的是人都是山寨的

网友K:
修好它利用率应该是最高的了,没什么配件浪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