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步进电机做微型数控车的主轴驱动电机第一次车螺纹成功!(上视频了)

楼主(2011-05-02):
没有合适的棒料,身边只有小孩子的“金箍棒”,锯了一小段来试验,没有螺纹车刀,就用普通自己磨的外圆车刀试试。原先的8口编码盘无法车螺纹,会乱扣,又做了个单口的编码盘,试车成功。用MACH3里面的组策略随便弄的螺纹,螺距1毫米,长度20毫米。车出下面的效果。木头螺纹,将就看看,如果有其他棒料效果可以肯定会更好,目测看螺纹精度应该还算不错!大伙有兴趣的话我再拍视频。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开端

网友:
等楼主上视频

网友:
木头车的不好看,车个铝棒试试看

楼主:
下午磨了把螺纹刀,用铜管试车了一下,1毫米螺距,感觉不错。

楼主:
        视频来了

网友A:
楼主忒厉害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忒厉害了。。。。。赞一个。。。

纯粹玩玩,见笑了!

楼主:
又试车了下不锈钢

网友:
不错,相当给力,不过不锈钢的效果好像差些

网友:
太好了,手板床的福音

网友:
楼主的G代码能否提供一下,,我也试试看,还有具体的过程,,我的邮箱:zihe98@21cn.com

网友:
这个步进电机很给力啊

网友:
LZ厉害,不错,不错,我也要做一个玩玩.

网友B:
看车铜料的视频 个人感觉 料伸出得太长,转速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车铜料的视频 个人感觉 料伸出得太长,转速有点低

随便试的,转速200,平生第一次用闭环车螺纹,没有注意其他问题,但总之效果不错。

网友(2011-07-25):
楼主的脑袋太好使了。简直就是天才呀。顶你!

网友(2012-03-09):
把控制过程说一下,不锈钢不行,已走出第一步了,很不错,顶!

网友:
LZ下一步  可以琢磨切齿轮了,也很好玩
昨天看到有一种齿轮的做法,主轴是在材料外侧雕刻的。 因为齿轮是巨无霸的,比房间还大

网友(2013-01-23):
车螺纹的刀具 硬度 够不够啊,这么长

网友C:
这个57做主轴,,是怎么控制的啊,,,mach3能给信号? 还是另外给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57做主轴,,是怎么控制的啊,,,mach3能给信号? 还是另外给信号啊?

MACH3 之所以叫MACH3, 就是因为MACH有3个功能 —— 车/铣/切

网友(2013-03-10):
数控啊...是不是刀不够锋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