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教天6 41M的接收烧了怎么办?

楼主(2011-05-02):
如题,新手入魔,在论坛里看了看,买了个二手的天6c,卖家寄过来一看41M的,当时也不懂,就开始组装。结果就发生了悲剧:不知道哪根神经不对,直接把电池插到接收上了,然后就冒烟了。现在的问题是死活买不到41M的接收,想问一下各位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
 ,电池能直接插接收机?接口都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新手入魔,在论坛里看了看,买了个二手的天6c,卖家寄过来一看41M的,当时也不懂,就开始组装。结果就发生了悲剧:不知道哪根神经不对,直接把电池插到接收上了,然后就冒烟了。现在的问题是死活买不到41M的接 ...

照片呢?光说冒烟了,可大伙又看不见冒烟的接收机究竟烧了些啥东西……
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其他的魔友也有烧的,就是那个钽电容。

网友:
机给接收机加的电池电压是多少伏的?
接收机允许的电压是多少?
电压是否符合要求?
哪个钽电容?
电源滤波上用的?
除了钽电容冒烟,还有什么冒烟了?
挤牙膏哦……
照你的解释,若只是电源滤波用的钽电容冒烟、未烧其它器件的话,只要它没有出现短路现象,再次加上正确的电压后,接收机应该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连提问都是新手,老手怎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