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传输时代是否来临?

楼主(2011-05-02):
现在手上的控岂不是又要成为历史了。刚买的不久10CG.FUTABA 6J以双向传输为FUTABA打响第一枪!未来趋势?????

网友A:
什么叫双向传输啊……

网友B:
没神马用啊 如果飞机不大的话

网友C:
不错的实时传输 动力电压 速度 高度 会让飞行更有趣

网友D:
听说国内禁止模型双向传输。不过大家可以无视它

网友E:
t6j是双向控?

网友F:
个人觉得双向传输噱头大于实际。你要传输个数据还要配相应的感应器,厂家又有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我觉得小日本真的很坏,当年电视机也是。先用低价把其他厂家挤死,然后今天增加个小功能,明天增加个新玩意儿,价格又起来了。

网友G:
木有兴趣

网友H:
完全不使用要飞得高飞得远,都直接上FPV了,还要控上的双向传输做什么,完全木有用

网友C:
难道没有兴趣知道平时飞的飞机速度有多快 飞了有多高吗 就算不是很快 不是很高 ,不用再估计了,FPV的话 多麻烦 还得图传 还得一个大点的屏幕

网友H:
不装FPV一般都在视距内飞行,不可能太远,出了电压报警有用,其他功能基本用处不大,而且感觉定下时间更为方便,小飞机短距离的飞行用双向完全体现不出用处有多大,等要飞选的大飞机肯定都是玩FPV的,那也用不上控的双向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