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联与主轴间的空隙问题

楼主(2011-05-02):
中联与主轴连接,中联个窿窿于主轴有小小虚位是必然的,但各位是如何把中联正正垂直平衡并修紧螺丝的?

偶的250 450 550都有这个问题,低中速油门就震动,高速就没事。但希望能解决这个震动,提高感度。

另外由于这震动问题,偶的550E GY502+DS650,JRdsx7感度只能到70%,虽然锁尾是OK,但觉得不踏实的感觉。450 GY401上95%!

网友:
我450也遇同样问题!同问!

网友A:
同问`````
我一般是暴力夹紧```还经常导致螺母滑丝

网友B:
我有250的经验, 其他机型应该类似:
两种主旋翼固定座各有优缺点:
开缝这种优点是上紧螺丝后可以夹紧主轴,缺点是炸机容易变形。
没有开缝这种优点是炸机不容易变形,缺点是不能夹紧主轴,有点虚位,
但是这个缺点是可以消除的,在固定座的孔内围一圈薄纸,主轴插进去就很紧了,

网友:
是 啊,我的450也是,旋紧了,左右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晃,而且飞几次,感觉又松了点,不过我发觉松点比紧点在飞行时,桨低速转动时振动更小,我旋太紧,刚起飞,转速还不快,机身都在晃动(共振,到某不频率就那样了)转速高了就稳了

网友C:
顺便问下,有用中联的“头箍”的说下感觉,能让中联收的更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下,有用中联的“头箍”的说下感觉,能让中联收的更紧吗??

我也想这个管用不管用,用过的说说!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下,有用中联的“头箍”的说下感觉,能让中联收的更紧吗??

中联“头箍”确实能让中联收得更紧,但它的主要作用是保护中联:炸机时中联的开口处不易裂开。

网友:
先上台钳夹一下.再用头箍

网友:
锡纸或者静电袋垫着试试看。帅呆的方法我试过,紧了不过不解决精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
我一般是暴力夹紧```还经常导致螺母滑丝

暴力夹紧是可以,但扭螺丝的过程怎么能把中联确保在垂直中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250的经验, 其他机型应该类似:
两种主旋翼固定座各有优缺点:
开缝这种优点是上紧螺丝后可以夹紧主轴,缺点是炸机容易变形。
没有开缝这种优点是炸机不容易变形,缺点是不能夹紧主轴,有点虚位,
但是这个缺 ...

这招可以试试哦

网友:
我原来也这样,后来用冰人的中联保护器就ok了,而且小炸还不容易弯主轴,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冰人还真牛什么都做的很好

网友:
看来可以做一批250用的头箍。: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中联同心度的问题!

尤其炸后,不管大炸小炸,不管是原厂还是副厂,中联变形问题很难解决;

即使是新的,也没有太好的办法确定其是否有问题。

有啥办法,ICEMAN?!

楼主:
先在主轴顶端围2圈胶纸,平稳塞到中联,再暴力修紧螺丝!!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