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机架做好了!KK板也有了就是不会接线!KK的店家能不能给个接线图啊!

楼主(2011-05-02):
谁有KK5.5成品板的说明书或接线图给我一份,谢谢!
weihua0000@163.com

机架

机架

KK5.5

KK5.5

网友A:
x mode 呀

电调 和 接收接上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 mode 呀

电调 和 接收接上就是了

网友A:
图中 左边插接收机  右面是电调 ,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 左边插接收机  右面是电调 ,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我也看出来了!但是正、负、信号不知道怎么插啊?

网友:
Pcb 上标了呀

网友:
标S的插信号线

网友:
有万用表吗?
一般来说中间是正极
然后测一下任意两个通道的任意一边是否导通,导通则为负极,否则则为信号线
一般来说靠近板子内侧的是信号线,外侧的师负极,这样便于布线,不然把信号线甩到外边多麻烦,猜的(图中可以看到**芯片的引脚分别接至多个通道,电路走向是朝外辐射散开的,所以内侧为信号线)
飞控需要支持Y6或X8,所以接头多的一边是输出,判断方法同上,内侧为信号线,四组插针的一边连接收机

网友:
接收机对应的插头,有英文缩写标注,可能太简略了
ELE 升降舵
THR 油门
RUD 方向舵
还有一个挡住了,应该是AIL,接副翼

网友:
输出端请问店主,或者推小油门测试一下方向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这个说明书上很清楚的!

网友:
这个1806做四轴不是很稳

网友B:
可以直接联系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联系我的

谢谢!

网友C:
楼主小四轴 都是些什么配置啊!

网友:
我的KK还没有收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小四轴 都是些什么配置啊!

4个AX1806N、4个ZTW12A、5030桨、准备上3S1000MA电池

网友:
请问KK 和接收机 怎么连

请问KK和接收机 怎么连???
接收机是F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