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旋翼平衡的装法

楼主(2011-05-02):
前两天看到有模友请教旋翼平衡的问题, 其中有几个军官提到旋翼的装法,
不知道他们是自己亲身试验过,还是道听途说,反正我是看不下去了,
所以写了个浅谈,希望能帮助新手消除困惑

网友:
同意,确实如此。

网友:
本该如此!

网友:
这种将两只桨装在一起测平衡的方法有一个小瑕疵,就是这两个桨的桨跟部分的重量被倒置了,也不会平衡得非常精准。

最好还是买个像天平那样的大桨平衡器,把两只大桨分别装在两头的那种,才比较精准。

网友:
LZ说的不错,但最好的办法是用电子称,轻桨加配重,将两桨重心调到一致就好

网友:
顶楼主,一直用这种方法,试过用电子秤,可能是精度不高,效果并不理想。如果用像天平那样的桨平衡器,直接力矩平衡就行了。

网友:
我用第二種方法,因為我會交換左右兩邊來測試,因為不能保正桌面使否完全水平(前後左右皆是)

网友:
第二种才是正道,第三种方法正如LZ说的,有自平衡的倾向(受干扰后能自动恢复到平衡的位置),也就是即使两只桨重量差异很大,也不能测出来。那么,这个测量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我是用第二种方法。因为大桨装到旋翼头上也是这么装的。

网友:
这些法子貌似我都试过了

网友:
我一直采用第二种方法

网友A:
我一般是第二种

网友B:
正因为第2种方法灵敏度极高, 要求安装完全对称,
否则偏差带来的失衡可能让你把桨越配越不平衡,反而弄巧成拙
而业余条件下我感觉很难装对称,安装精度远远超过了旋翼的工作精度,
所以我说没有必要,
第3种方法操作容易,得出的结果稳定可靠,虽然灵敏度没有第2种方法高,
但是已经优于量程0.1克的电子称,
(5mm长的透明胶放电子称上根本无反应,放在旋翼上就能导致倾斜)

网友C:
如果只用一根转轴的还要用第二种方法,就是自添烦恼了,灵敏不灵敏不说,你们比较哪个参照点的高度去?
第三种方法并不是测不出差别,而是扭力矩的差别被缩小了多少倍而已,只要你量具精确,水平参考面有计量保证,再小的误差照样测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