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a到底怎么样?

楼主(2011-05-02):
新人想入魔,看好九鹰260A,潜水半个月有的人评价260A是不死小JJ,但也有人说260A不耐用,求真相!请老鸟赐教!

网友:
我飞了四五十个电了,炸得比较多,但没坏什么东东。记住炸前及时收油,一般就没事。和六通比较,右转正常,左转费劲,手感不太一样。

网友:
作为4通入门机,260A是不二之选!

网友:
纯新手坚决260.
哪个机型都各有利弊的。

网友:
好飞耐炸!

网友:
看lz运气了,260A新机死舵的N多

网友A:
新手首选!!!十分耐炸!!!机机从四楼掉下去也没事.....不过不要掉水里就行!  我前几天手贱。。。想要降落在家里鱼缸上面...结果......哎....主板烧了......

网友:
耐操,还不贵,新手必须!!

网友:
适合新手练习用。室内飞没压力
不过飞行姿态很丑

网友(2011-06-03):
顶楼上的,不过等你能有空慢慢看清姿态的时候,恭喜你,你可以换灰机了。

网友:
新机到手,透明胶保护头罩,发泡材料保护脚架,保护下尾电机,再懂得收油门的话不容易坏。性价比还蛮高的。

网友:
很好飞,很耐炸

网友:
新手用来找感觉非常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怪了,我和你们正相反,左转很熟练,右转总是控制不好画大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首选!!!十分耐炸!!!机机从四楼掉下去也没事.....不过不要掉水里就行!  我前几天手贱。。。想要降落在家里鱼缸上面...结果......哎....主板烧了......

我也掉水里了,不过太阳底下晒晒有没事了。

网友(2011-07-24):
。。继续潜水

网友:
260在室内还是很好玩的,不过配件贵了

网友C:
比较皮实,刚开始也换了几个件,主要还是没及时收油。九鹰也有些毛病,比如舵机有时会不灵,我的机子就返厂两次。返厂后开始费电。好好的电池只能飞一分钟。但是新机子应该是很好的,我怀疑返厂后,他们用修理过的旧件换了,所以费电。

网友D(2012-01-11):
顶 *^o^* 菜鸟studying

网友E:
配件价格和飞越的比呢?哪个性价比更高一点?

网友:
我的也是左转灵活,右转不好用,左舵和死了没什么区别

网友F(2012-10-27):
借此房收购一架260A主板

网友G:
我也想入手260a~多点意见吧~

网友H:
V911配件稍便 260A配件稍贵 评论完毕 不要喷我 ^^ 两机均玩过 我觉得V911好 是觉得!个人觉得!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I(2013-01-11):
我是用320a入门的,基本就是西装版的260a,4通和6通差异很大,个人觉得直接小6通入门更合算,小鸡压力小,相对耐炸,很适合新手练习,且对场地要求小,个人看法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