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锥问题

楼主(2011-05-02):
我刚买的几个M2x0.4的丝锥 ,用M2螺母测试,发现拧不进去
所以没敢用,请问这种情况正常吗

---------------------------------------------------------------------
我没有使用丝锥和板牙的经验,一直以为螺母能拧进丝锥,螺丝能拧进板牙
不知道这样的想法对不对

网友:
对的,没错!不过M2的公制分两种螺距。

网友:
前排占座学习

楼主:
再请教老模友, 公制M2分两种螺距, 一种是M2x0.4, 一种是M2x0.35
市面上买来的普通M2螺丝螺母,未指明螺距的应该就是0.4啊,难道是0.35的

楼主:
下班后去一个机械工厂,请教了一下老师傅,他看了看东西说,
可能丝锥太新的缘故,用段时间应该就可以了,真是这样吗

网友:
如果螺距没错的话应该能拧进去的

网友:
头攻加二攻
光头功的话也不好拧。

网友:
车工都有螺纹样板,,,,,,,,,,,,,一试便知

螺纹轨

螺纹轨

网友:
一般螺丝螺帽检测用止通规,检测螺距用螺纹样板,M2未标注的螺距是0.4的。标准件生产螺丝螺帽会有一些误差,用丝攻板牙去检测螺丝螺帽,会有一些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