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X模式和十字模式的区别。。各自的优缺点???

楼主(2011-05-02):
纯新手。。。其他东西都配齐了。。差块KK板。。。准备在86.9哪里定一块。。。
纠结于X和十字2种模式不知道该定那种。。。看坛里大部分童鞋都是用的X模式。。。老板给我说十字更适合新手。。。
请问2种模式的区别。。。。各自的优缺点???

网友A:
基本没区别。新手十字好判断点,不过我一直飞X习惯了

网友B:
十字的吧,好辨认方向

楼主:
 已定十字。。多谢!

网友C:
X會比十字 動作靈敏···

网友D:
弱问,+和X以后能换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的KK发货了吗?

网友F:
原帖由
lxd811
于 2011-5-5 12:50 发表
弱问,+和X以后能换吗?
很好换,就是KK 飞控板烧不同的程序,飞控板旋转45°,其他都不用动,X模式灵活,对电机电调一致性要求高;十字模式稳定,对电机电调要求低点

网友D:
那倒不错。准备DIY一个。只要有个烧录器就能烧程序了。慢慢折腾。呵呵。

网友E(2011-08-05):
啊哈,我选择了+模式,只是需要看到飞行姿态后才能做反应,无法做到条件式反射。
一旦4轴飞远点,看不太清楚了,就无法知道哪个臂是前臂,只好降低油门,先降落再说。

网友G:
加模式做翻滚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