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好点的无动力主轴来,来向大家请教啦

楼主(2011-05-02):
想做个BT30的无动力主轴,向大家请教下
1、轴套和轴最好用什么材料?
2、轴承用什么牌子的好点(国产的HRB-P4或P5价还可以,不过看大侠们说不成用,不知是什么原因 进口的不带精度的价还能接受,带精度的感觉太高了,有什么好的办法)
先谢谢了

楼主:
轴承的问题

楼主:
有没有好的建议啊?

网友:
那个也看过很多回了,感觉很一般啊,没有精度指标 不知用什么轴承

网友:
真空热处理是真空技术与热处理技术相结合的新型热处理技术,真空热处理所处的真空环境指的是低于一个大气压的气氛环境,包括低真空、中等真空、高真空和超高真空,真空热处理实际也属于气氛控制热处理。真空热处理是指热处理工艺的全部和部分在真空状态下进行的,真空热处理可以实现几乎所有的常规热处理所能涉及的热处理工艺,但热处理质量大大提高。与常规热处理相比,真空热处理的同时,可实现无氧化、无脱碳、无渗碳,可去掉工件表面的磷屑,并有脱脂除气等作用,从而达到表面光亮净化的效果。

     零件经真空热处理后,畸变小,质量高,且工艺本身操作灵活,无公害。因此真空热处理不仅是某些特殊合金热处理的必要手段,而且在一般工程用钢的热处理中也获得应用,特别是工具、模具和精密耦件等,经真空热处理后使用寿命较一般热处理有较大的提高。例如某些模具经真空热处理后,其寿命比原来盐浴处理的高40~400%,而有许多工具的寿命可提高3~4倍左右。此外,真空加热炉可在较高温度下工作,且工件可以保持洁净的表面,因而能加速化学热处理的吸附和反应过程。因此,某些化学热处理,如渗碳、渗氮、渗铬、渗硼,以及多元共渗都能得到更快、更好的效果。

网友:
轴承结构好的话还可以自己换上好的

网友A:
轴套用a3的就行 轴的话普通的45号钢调质 就行
轴承用p4挺好了 比没有精度标志的进口的保险
不过角接触轴承p4的 真的不便宜
我以前问过 一个应该在300--500元左右

网友:
谢谢各位的参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轴套用a3的就行 轴的话普通的45号钢调质 就行
轴承用p4挺好了 比没有精度标志的进口的保险
不过角接触轴承p4的 真的不便宜
我以前问过 一个应该在300--500元左右

请问大侠  之前曾经说在什么3号机上换上的HRB不好用,是什么原因能说说吗?

网友:
想快速换刀 看来非BT不行了  R8精度和强度不错,莫氏的换刀非得用锤  ER也有点麻烦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侠  之前曾经说在什么3号机上换上的HRB不好用,是什么原因能说说吗?

你说的这个我没有印象了 呵呵  都不知道那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