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电调电机有点问题!特来请教!谢谢!!

楼主(2011-05-02):
刚买的ZTW 30A和朗宇的2212KV980!带9060的桨!!但是
电机
不管高速低速都会停顿一下(就是转速会突然掉下来!然后再恢复转速!就是一直重复)但是只要重新设定电调就没事了!!难道ZTW的电调每次用之前都要设定一下的吗!!!请高手高知!!谢谢了 !!

楼主:
没人知道吗!!自己顶下!!!

网友A:
1.电调恢复出厂设置
2.设定油门行程
3.有问题换电机试,或换电调试
4.电池是否有问题
.正常情况,出厂设置下只需要设定油门行程就可以了。

楼主:
恩!一出现这种状况!就设置油门行程就没问题了!!手头就这一套了!!没法换着试!!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