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图传有效距离和效果的进来关注一下

楼主(2011-05-02):
最近FPV遇到瓶颈。。。图传的问题
          以前一直是用军工1.2G 1W的。。。用1200MHZ  ,基本原装天线2KM内没什么大问题
去年11月份阳澄湖飞了一次,300米内正常,300米以外就没有信号,以为是受干扰。。。。
隔了一周,到一直飞的海豚公园飞场,结果还是一样。。。。。
然后就怀疑是不是发射坏了,就又入了一个800ma 的发射。。。结果装上去还是300-400米
     今年爽飞的季节到来之前,进了一台罗美1.2G 的。。。
结果上上次1200MHZ 也只有400-500米的距离。。。
今天又去飞了。。。用的GOPRO 实时输出,罗美1.2G的发射,罗美+平板接收 和 柏通 +原装天线   2套接收系统同时工作,分别接了2台电视!频率分别试了1200MHZ  1080MHZ 1200mhz 还有柏通接收的2频道不知道是多少频率! 结果是柏通接收基本150米内正常 罗美稍好些。。。最远飞了1KM .那也是相当的累啊
这样FPV 还有啥乐趣可言???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和解决的方案。。。
也可以交流下自己的设备和心得。。。
谢谢。。。
下面是今天的视频

网友:
我晕,才这么近就花了,看样子发射功率最多150MW!楼主真的想玩,建议你拆开发射机看下发射管的型号,查下它的参数,就知道它的发射功率,然后你就可以根据他的发射功率结合自己的经验制定出飞行距离!PS:多去电子市场看下,1W以上的发射机很多,而且功率都比较足,淘宝上的大多数都是实体店的因为功率小卖不出去才在那里卖的!

网友:
1.8GHz微波图像传输系统是一套专门用于中、短程无人飞行器图像和机载数据信号的无线传送设备。系统工作1.8G频段,能够实时无线同步传输一路图像信号,选配我公司生产的副载波数据调制器通过声频副载波还可同时传送一路数据信号(国内首创)。接收得的图像实时同步、连续、无失真;所获得数据准确、可靠。

发射部分

传输方式:点对点传输。
传输质量:技术性能稳定、图像清晰、无失真、图像质量优于3级。

空中传输距离:配置八木接收天线时60Km;当配置¢1.2m栅格天线是可达113~226Km(已经经过实际拉距离试验核实)。

网友:
有相近频率的干扰呗

网友:
看了一下1.8GHz微波图像传输系统发射机主要技术指标:发射机重量:343g

网友:
检查一下天线 我遇到过 发射天线的接口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天线虚接了

网友:
我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到目前还同有解决呢!

网友:
我的2.4g也是一样 距离突然很短 接平板距离也没有多远 都检查过了 这几天在考虑是否换个1.2g的试试

楼主:
LS的换了几个频道试过呢?

网友:
都换了 没多大改善

网友(2011-06-01):
原因找到了吗????

网友:
最怕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了,我的视频收发没遇到过;倒是10c刚入手的后时不时在同一个场地同一架飞机,有时拉距只有几米,有时拉距又百多米都没事。后来把接收机天线延长后一直又没事

网友:
 电磁环境太差?还是空气中水分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