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涵道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1-05-02):
请教各位有关供电的问题:

由于2个6S电池太重了,能不能改为以下方式?

网友:
可以 这样的话两个涵道的推力更加平均

网友:
据4月份遥控技术上说  双电机用单电池带  是推荐方式

网友:
我四月份的还没买了-。-

楼主:
电池线是不是这样连接?

网友:
据说电调接接收机的线 有一根需要把供电剪断

网友:
这样有错吗,好像没有

网友:
但只要一个电调供电

网友A:
楼主的图正确,记住电源线正极只用其中一根。信号线并联,地线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正确,记住电源线正极只用其中一根。信号线并联,地线并联。

谢谢风之纹章 :loveliness:

我也在想如何用一根正极线连接,但我的图正负都是两根的。

如何连接,请执导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