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M控能改成2.4G的吗?

楼主(2011-05-02):
有一个FUTABA 的枪式老控T2PHKA 想改成2.4G 的,不能是否可行? 请教AM控能改成2.4G的吗?

网友:
当然能,AM与FM是调制方式的不同,只要是PPM的信号,加入高频发射头的调制端就行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因为,有的控里输出给发射电路的PPM信号是负极性的脉冲,有的则是正极性的。
在判断好后,依照2.4G发射板对信号极性的要求,来决定是否需要添加一个“倒相级”使信号翻转180°

网友:
如果用飞梦,可适应正极性,也可适应负极性,只要有PPM,就行。

楼主:
谢谢诸位的回复!!我想用FRSKY 的2.4G 改装套件,不知行不行?

网友:
FRSKY 的好玩

楼主:
请教一下铜河老师,看了您改装2.4G的几个帖子,想请您给指点一下:这个控的ppm信号点在什么地方?

网友:
好专业啊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铜河老师,看了您改装2.4G的几个帖子,想请您给指点一下:这个控的ppm信号点在什么地方?
需要用示波器来查找。

网友:
ppm的可以改,找到编码芯片的输出端就行了,或者找到高频的输入也可以。没有示波器也找不到高频电路的话,可以从芯片那里一个脚一个脚试,很容易找到。我店里的2.4G简易发射都是类似的方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