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微调引起9257移到尽头

楼主(2011-05-02):
GY401+9257,T9控
因为舵臂不垂直,想用微调调一下,
打控上的方向微调按钮,只打一格,9257就缓慢移到尽头,以前不是这样的,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刚刚打错了,是打的控里面的sub trim微调,不是控表面的微调按钮。

网友A:
已在你另一帖中回答

网友B:
要在非锁尾模式下调整尾舵中立点,然后重启锁尾模式让陀螺重新认定尾舵中立点,锁尾模式下直接调肯定会跑啦。好好看看GY401的说明书,都有介绍的。

网友C:
尾巴不用微调的,稍微不垂直没关系的!

网友D:
1.只能调舵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