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上微调的想法不知道正确否

楼主(2011-05-02):
因为锁尾有缓慢的微飘,想在飞行的过程中打一些微调按钮。这个微调的作用是不断的给方向舵修正信号给舵机吧?类似于不断的微微的打方向舵吧?
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非锁尾模式可以这么干,锁尾模式不允许这么干,会导致中立点偏移,飞行中自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锁尾模式可以这么干,锁尾模式不允许这么干,会导致中立点偏移,飞行中自转

学习学习!

楼主:
锁尾模式不能用微调修正,那么飘怎么办,舵机位置,拉杆长度都调了很久了,还是飘,最好的状态下150秒都飘90度,差的情况1秒1度。

网友:
扔掉你手上的陀螺仪,再换颗好一点的

网友:
锁尾飘的话大胆开微调修正吧,不会空中自转的!
我现在飞行时大部分时间都是一直按着尾巴练自旋动作,就相当于开着微调,可从没因此出现过尾巴失控的现象~
以前用我的401也有轻微飘移的现象,我一直都是用微调来修正的,也没从出现过无缘无故地自转,只是在尾舵坏的时候出现过~

网友:
重新上电的时候,要把微调归位。不然陀螺检测不到中立点,还会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