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起动机问题

楼主(2011-05-02):
我的起动机烧掉啦 拆开后发现碳刷座都是塑料的质量好烂 最近发现有的大侠用充电电钻当做启动机的我也想入个呀 感觉很方便哦 问下买是样子的合适呀 扭力够吗 ??需要做些什么改造啊 请知道的给点建议呀

楼主:
 没人理啊

网友A:
我用博世的充电**钻,绝对够用

网友B:
看你飞什么飞机,如果os50的用7.2v的充电转就够用了,我现在正用呢,大概价格150左右,直接把启动杆装上就行

楼主:
我的是OS50呀 那我也买个电起子得啦

网友C:
油直起动
油直起动器,新手太不好用了,我都用了两个瑞集90级的,最后还是烧了,碳刷,和碳刷座都烧了,原因是,发动机俺缸后,启动器打不动烧坏,所以最后通过群里朋友介绍,习了一个妙达的充电钻12V的,太好用了,充电钻快慢可以控制,开始的时候可以慢转一会吸油然后再点火,我都一下打就着,充电钻平时还可以钻孔,真的很方便。

楼主:
就是啊 我的 就是打不动烧了 ~准备用充电钻或者摩托车起动机 带减速组的那种

网友D:
原帖由
小饭团
于 2011-5-2 21:56 发表
我用博世的充电**钻,绝对够用
这个不是钻,是电动螺丝刀。
哈哈,我也在用,正反转可调,扭力可调,转速可调,价格便宜,还配两块电池。

楼主:
哦 那个螺丝刀在我家这要200左右啊 不便宜哦 呵呵 准备买个125摩托的启动机 哈哈那个看着爽啊 带减速齿轮的那种

网友E:
我就用的 妙达的7.2v的电动起子,非常好用,两块电池,可以找我的帖子,都是用这个电动起子启动的

网友F:
没早学习 刚买了瑞集启动器

网友G:
我用YT的启动器感觉太大不好拿 受阻的时候都抓不牢 启动器到甩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