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2):
我的电容是25uf 400v的,电源是110v的,整流桥,但是用了个220v 2w的电磁阀改装了一个动力电极,没换线圈,为什么用了动力电极就打工件不出坑,而不用电磁机头就能打出坑?是不是电量都被电磁机头消耗了,而且只要一进水中电磁阀就通电,然后电极被吸起来,点到工件上不出火花,有哪位老师能帮忙解释一下,我的症结在哪,谢谢,希望能给个简易的图示说明,谢谢

网友A:
线圈直接串在了电路中?那样你这个火花机的功率就是2W不到。我以前做个实验,是把线圈接220V交流电,让火花头振动,火花电路和220V不接通。

网友:
那样接的话电磁该通过什么能震动起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样接的话电磁该通过什么能震动起来呢?这样接的话可以通过电容的充电放电控制他震动,但是要是不接入电路的话如何与火花同步,这些问题能否教教我,谢谢你
ps:是不是直接接交流电,交流电变向的时候不会产生震动啊

网友B:
你那个线圈换了吧,用3MM的漆包线在原来的骨架上绕10圈串在电路中试试,弹簧换小一些的,原理应该是这样的。声明:我不懂电火花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的帮助,我试一下吧,可能是我的电路接错了,线圈是一定要改的,我的外电阻是25欧的,我想让电容放电的瞬间电源短路是否可行?电磁阀就能松开了起到提升电极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改线圈的时候震动力量有点大,还有就是间隙调整不好,我已经试过了,很不错的,明天调整一下间隙估计能打出不错的空,呵呵,非常感谢你

网友C:
上个图看看呗

网友D:
菜鸟拿着一块钱路过。。。学习。。。

网友E:
电火花主要起什么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