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郎的450C如何啊?攒机请教

楼主(2011-05-02):
看了固郎的450C,带防飘逸平衡仪,这个飞机如何啊?全套一共2600左右,看了很多帖子都说套机不划算,请教一下高手
想攒一个450,价位大约2000多的吧,请问怎么配比较好呢?

网友A:
不带平衡仪的不错,价格貌似1500~~~~

网友A:
如果是新人,平衡仪是不错的选择,能减少炸鸡!

网友B:
450C平衡仪套机只要1900吧  平衡仪套机对新手绝对有好处 我飞450Q平衡仪套机 从开始开平衡仪飞到现在关闭平衡仪飞没炸一次

网友C:
正确。现实版的模拟器

网友D:
GL的套机质量还不错,价格能接受的话可以入。

网友E:
有平衡仪只会阻碍你控制上的进步

网友F:
俺觉得kds的尾双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