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凤凰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1-05-02):
根据gxlat的帖子【踏青】凤凰3.0r纯中文正式版升级后的几个问题
  1.在设置调试通道时,油门(3)和升降(2)向上推时显示收和降,而模拟飞时正常。
  2.副翼(1)和方向舵(4)向左向右推正常,而模拟飞时副翼舵杆向左推时,飞机向右翻(机头向前),方向舵向右推时 ,飞机向左转。
  请问高手,这样正常吗?不正常是什么原因?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查看通道

网友:
趁中山哥开小差,赶快抢楼。

网友:
我只能这么告诉你
模拟器相当于一架飞机
但是每一架飞机的正反都是不同的

网友:
还好,中山胸没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gxlat的帖子【踏青】凤凰3.0r纯中文正式版升级后的几个问题
  1.在设置调试通道时,油门(3)和升降(2)向上推时显示收和降,而模拟飞时正常。
  2.副翼(1)和方向舵(4)向左向右推正常,而模拟飞时副翼舵杆向 ...

好像反了吧,凤凰里面貌似有个反向的设置

网友:
哈哈,中山兄很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