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2702v用在450上面,有木有!

楼主(2011-05-02):
nnd,搜索论坛好像都是最多250上用啊,有木有兄弟用在450上的呢?

现在淘宝2702v卖¥580.  如果买个RX2801加个飞越的GY650也要¥480了。就是不知道2702v的性能如何,另外能不能把三轴关闭当普通陀螺仪用呢?

网友:
行,我朋友在用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那个不行的,飞悬停小航线可以, 大航线炸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行的,飞悬停小航线可以, 大航线炸给你看!

能不能解释一下大航线和小航线的区别啊。炸鸡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B:
我用了还不错哇````

不过我木有飞过大航线

如果只用它来锁尾,是灰长好的. 应该是gy650这个级别的.

可以单独关闭各个通道的感度

网友:
不会吧!我就在用!亚拓450sport  2702v 410m*3 420 450m 35x 感觉就是尾巴有点软!我的控上调100 接收器调50 就好多了

网友:
我在飞V450D01,尾巴锁得像根棍。

网友:
我用着感觉还可以吧,3轴陀螺悬停的时候很稳

网友:
性价比不错。正倒飞航线大的小的都没问题。自旋修正不好,不打舵转两圈就会炸了

网友:
450已有人用了,具体好不好还得听高手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还不错哇````

不过我木有飞过大航线

如果只用它来锁尾,是灰长好的. 应该是gy650这个级别的.

可以单独关闭各个通道的感度

为什么现在才看到,刚刚在华科尔的商城订了2801pro+RX2801pro,郁闷啊。再买个GY650也差不多够上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