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10用的变频器

楼主(2011-05-02):
C210车床没有调速的地方,想买个变频器,不知道买什么的好,还有功率要多大的好啊?我还有台380v的电机,如果买一台变频器,220v的电机和380v的电机是否都能 用啊?请支招

网友:
不能用,不过一般380V的三相电机可以接成220V三相。

网友:
买220输入的变频器+380V电机,一般750W以上就行

网友:
用变频器吧.380V电机可以改三相二百二的.星改y就忘记啦.如果电机接线盒里是六个接线柱的话.绝对可以改.用单相输入220v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的就行.多少千瓦电机配多少千瓦变频器就行.

网友A:
我有二台.一台自已用在雕刻机上的.另一台可以转给你.35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二台.一台自已用在雕刻机上的.另一台可以转给你.350包邮

有图吗,想看看样子

网友:
好主意

可以在淘宝里买一台LG单进三出的一般在400左右偶有便宜的。SV022IC5-1F 这个是2.2KW的。SV015IC5-1F 这个是1.5KW的.
SV008IC5-1F 这个是0.75KW的。
SV004IC5-1F 这个是0.4KW的,。输入单相220V出三相220V.

网友B:
变频后的电和直接用三相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后的电和直接用三相有区别吗?

有区别,变频后的三相电频率可变。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小子想变频呢,找我呀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yll624
这个变频0.75KW,功能多多呀,海利普名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小子想变频呢,找我呀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0252&highlight=%2Byll624
这个变频0.75KW,功能多多呀,海利普名牌

能调速就行,想要个功率大的,这个也在考虑中

网友:
这里的变频问题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