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电池,电动车上拆下,有图哈哈哈

楼主(2011-05-03):
电车上拆下来的,看看怎么样,还有保护板,平衡头都焊好了,直接可以插充电器上.

网友:
 不错,很给力!拆出来3s飞fvp该不用担心续航能力了!!!!!!!!

楼主:
错了,是7S , 为什么7S 但它的平衡口却可以插在B6 的6S 上,不解.....
那个平衡头是插在保护板上的,貌似是个简单的平衡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了,是7S , 为什么7S 但它的平衡口却可以插在B6 的6S 上,不解.....
那个平衡头是插在保护板上的,貌似是个简单的平衡充

锂电保护板的平衡头比我们航模用的平衡头少一根线!!!

网友:
这个跑船肯定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保护板的平衡头比我们航模用的平衡头少一根线!!!

了解,昨晚已经改成2块3S了, 为什么比航模用的少一根线呢??
容量好大,10AH

网友B:
搂住哪里搞到的,求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搂住哪里搞到的,求地址

电动车的,不是网上买的

网友:
强,充电要充多久啊?容量多少?

网友:
这个不会是电动摩托上的吧。如果是的那动力就强啊

网友:
别瞎搞,看体积只有5A左右的容量,这种电池用上航模高放电上,不用几次就报销!图中的保护板质量很差,只是保不过充,不过放,没有平衡能力,一句话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