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通TITAN450

楼主(2011-05-03):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325木桨X1
乐迪6通道2.4GHz 遥控器X1
乐迪6通道2.4GHz接收机X1
辉盛SG90 9g 舵机X4高效率外转子无刷马达 KV: 3680X1
高性能40A无刷电调X1
TITAN 720高品质锁尾陀螺仪X1
高性能A品电池YKS11.1V,2200MAH,20CX1

TITAN B3 自动断电平衡冲电器,
450碳纤空机X1
450玻纤机头罩X1
这样的配置.不知大家用过没有.请用过跟没用过的模友都发表一下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网友:
我刚买了一架还没发过来、。  我是新手

网友:
发个图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会发图片啊 淘宝上就有.

楼主:
TITAN450图片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TITAN450

TITAN450

楼主:
TITAN450旋头

不知道好不好???

TITAN450旋头

TITAN450旋头

网友:
不知多少米,比飞越的如何。

网友:
到手飞的套机,最好别买,精度和顺滑度都很差,还有很大的震动,我的调了N次,换了飞越的旋翼头等N多配件才勉强起飞,建议买自己组装的空机

网友:
不像我所見过的 Tiger Titan325

网友:
真的要飞过才知道

不过怎么都是老款的V2机型比不上SPORT的精度的。
老手调的好能飞飞简单3D吧,五菱飞虎都有人玩漂移了。

网友:
我觉得国产机底线是飞越,飞魔士,还有非耐克斯了。

网友:
标准的淘宝RTF配置,老鸟都不一定用得来,新鸟用上去一定更爽。

网友:
但凡淘宝的RTF,配置单里最多的一个字就是:“高”!
高效率、高性能、高品质、高性能、高。。。。。
上来让老鸟一看都是垃圾。

楼主:
TITAN450

新手不懂.飞机到手了先试着用.以后再问大家给好的建议.

网友:
技术好  这个JJ可以飞   但是想飞3D还是算了

楼主:
TITAN450

试飞了一下.还是能飞.反应还是可以接受.因为是新手3D就不敢飞了.唯一就是不好的地方是旋头有一小点抖动..特别是关机,旋翼快停那一会.引起机身抖动不知怎么调整.(浆已经配重)请老手指教.

网友(2012-10-26):
这个就是亚拓450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