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量產版T-REX600E PRO(转贴)

楼主(2011-05-03):
即將上市!

超暴動力的T-REX 600E PRO(有平衡翼)/T-REX 600EFL PRO(無平衡翼) 全新樣貌、融合新概念元素,新世代的T-REX 600E PRO展現出力與美的工藝設計。首次採用的新樣式旋翼頭,飛行性能彈性可調整且具多樣化, 高動力低重心低風阻的機身更顯露自身速度感與精準度不凡氣息。高電壓馬達提供源源不絕的充沛動力,更勝以往,超越同等級直昇機領先群雄!不可思議的飛行性能與絕佳的操控手感,加上出色的外型設計,讓人忍不住即刻擁有T-REX 600E PRO!

編輯:小蝸牛
附件  (189.21 KB) 2011-5-2 21:57

(241.57 KB) 2011-5-2 21:57

(140.39 KB) 2011-5-2 21:57

楼主:
T-REX 600E PRO(有平衡翼)

為亞拓首次採用的調整式旋翼頭全新機型,其旋翼頭提供3組正負三角補償角與多組希拉貝爾混控比,多種修正率搭配兩款軟硬不同墊圈,以及平衡片重量可調整,多樣化選擇讓玩家使用,有極為穩定適合F3C飛行的組合,也有利於3D飛行的靈活特性組合,愛怎麼玩就怎麼調整。特別加強旋翼頭組結構強度,外觀經過特別加工處理突顯不同凡響的質感!
附件  (131.08 KB) 2011-5-2 22:03

(120.9 KB) 2011-5-2 22:03

T-REX 600EFL PRO(無平衡翼)

全新的設計展現力與美,兼具流線低風阻的新風貌無平衡翼旋翼組
附件  (94.27 KB) 2011-5-2 22:23

(92.67 KB) 2011-5-2 22:23

(110.98 KB) 2011-5-2 22:23

機身採用最高規格2mm厚度碳纖維側板,專利複合材質加工技術,巧妙的改變了伺服器固定角度與可調重心卡式快拆電池固定,及固定不需要額外的螺帽就能直接把伺服器鎖於側板上,完善的運用機體內部空間,兼顧了強度也讓結構更為簡潔美觀。另外於4個機身固定塊旁增加了補強片,可以降低摔機時的損壞程度。
附件  (129.74 KB) 2011-5-2 22:29

採用單推直拉的CCPM十字盤傳動方式,伺服器的傳動直接傳達到十字盤上,使飛行動作反應直接迅速。搭配高強度鋁合金CNC切削陽極處理的金屬擺臂,美觀且兼顧強度,不用擔心擺臂扭曲失準問題!搭配全金屬升降伺服器固定座與全金屬升降控制臂組,外觀精美有質感,省去改裝升級的麻煩!
附件  (124.92 KB) 2011-5-2 22:46

輕量化H型的整合式電裝固定座,安裝空間大且擺放位置彈性高,設置陀螺儀擺放位置,能輕輕鬆鬆完成電裝與接收機的配置,呈現簡潔乾淨的電裝擺設。當然600E PRO亦承襲了T-REX 700E電池安裝導軌理念,這裡更進階成雙導軌設計,並且於電裝固定座整合彈夾式結構,讓電池固定板與滑軌做了完美的結合。電池放入經卡榫“咖”就可以固定,不需額外使用魔鬼氈與束帶,讓電池固定更牢靠!換電池只要一隻手指頭按卡榫鈕,電池固定板就會跳出固定卡榫,順勢就能輕鬆拉出電池。
附件  (140.59 KB) 2011-5-2 22:58

600E PRO電池適用電壓為12S 44.4V(兩顆6S 22.2V電池串聯使用),容量為2600mAh~4600mAh,規格大小43x143x33mm(2600mAh)、43x143x40mm(3300mAh)、44x168x50mm(4600mAh)。大約可以提供4~6分鐘的3D飛行時間,或者8~12分鐘的一般飛行時間。嚴密測試結果,容量3300mAh電池為最佳動力搭配組合。

全新600級的高電壓12S馬達,經嚴密測試搭配出主齒與尾傳動齒最佳齒輪比,尾傳動齒模數從原MOD 0.6改為0.8大大提升抗掃強度,齒傳動的改良設計後所呈現出為最優異與源源不絕的動力輸出表現;動能的大幅提升最大改變在於600E PRO有著正確的尾齒比匹配,讓尾旋翼轉速規範在正常範圍內不至於過高,,當主旋翼轉速提升時,改善市售其他機型尾旋翼超轉產生的震動現象,發揮最佳鎖尾效能。因應動力的提升,主齒輪使用與700級電機同規格的MOD 1齒數,斜齒構造也能有效降低動力損耗與減小噪音,加上馬達第三軸承座輔助,使齒輪之間傳動更穩定,避免齒輪扭曲咬合不全的現象,有效排除掃齒的發生。
附件  (153.16 KB) 2011-5-2 23:21

网友:
沙发。。。我只关心 700N 副无翼出新头么。。。。郁闷。。

网友:
别 刚入手 就出新头。。那可就闹心了。。。谁能给个消息哇。。700N出新头么

网友:
板凳留下

网友:
700有副翼新头出了啊,不过套装的目前肯定还是用原来的

网友:
本来准备买600ESP的,听到它要出来了就忍住了,不知道大陆什么时候能买到啊?

网友:
关注, 相当于550放大版吧,省得自己改了

网友:
舵机搞成直推了,这下炸了机就有得换了
其它改动还真不错

网友:
口水一地…!

网友:
严重口水新的600E,不过还是忍忍等新年套装。。

网友:
感觉大奖夹还是银色的漂亮啊

网友:
小道消息, 新的600E会随送一张 亚拓 折叠椅

网友:
600级别的f3c的飞机出来了

网友:
很不错的广告

网友:
头罩和GUAI好像

网友:
不错,等技术练好了就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