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铸机的兄弟们来看啊~

楼主(2011-05-03):
German Epoxy Granite Milling Machine
德国环氧花岗岩铣床

老美在个人网站上转载的德国人铸机过程,可以在家自己铸。
德国人的网站上不去,老美的地址在这里:http://www.cnccookbook.com/CCBlogSep2008.htm,懂鸟语的兄弟可以自己去看。

下面是我的翻译:

机器是实心的!

设计图。

工作台将和环氧花岗岩底座组合。

底座的模具。底座将倒着铸造。注意金属零件上的螺丝,零件靠它们固定在环氧花岗岩底座上。

环氧花岗岩已经倒进模具。

看上去很有希望!我纳闷德国人是怎么脱模的。我喜欢密胺板的用法。使用脱模剂或许能让模具重复使用。

底座正面。注意精密钢质零件已经铸上去了。

底座背面。

正在涂装和组装。Y轴机构在立柱下面。相比于普通的铸铁空心构造,实心环氧花岗岩提供了更好的刚度。

特别整洁的电气箱。

注意内置光源!机器的围栏做得也不错。

主轴锥度不确定。德国人说是SK30。机头侧面有释放钮,所以应该具有配备碟型弹簧垫圈的气动拉杆或者类似装置。

示例零件:Emco 5 车床的小托板。原来的托板变形了。新的是铸铁的。

配方:30%花岗岩颗粒(2-4mm),30%干粉砂浆(0-2mm),30%细石英砂(0.1-0.4mm),10%环氧树脂。
铸造时不需要真空或振动,只要把料倒进模子,用手拿木块压实即可。

完!

网友:
关注 不知道能否点亮

网友:
漂亮的小机机,细看气孔还是有的~~

网友:
还是要懂鸟文呀 我上次看过 可惜没看明白

网友:
真是精致的东东

网友:
漂亮是漂亮,可做起来应该很麻烦

网友:
拿着一块钱路过。。。顺便顶一下再流一下口水期待强人的出现。。。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不知道他那种环氧树脂能不能买到?国内的产品强度怎样?价格怎样?

网友:
呵呵,这个好好研究下

网友:
挺好的,就是树脂有老化的问题.差点的树脂几个月就老化了.

网友:
这个完全可行,好的树脂还是可以搞到的,其他的都可以搞到,最关键的是这个可以DIY

网友:
环氧树脂有什么可推荐的么,气味小一点,价格便宜一点,老化慢一点。(呵呵,好事不容易凑一块啊)
环氧地平漆可以用吗?查一下也就它比较便宜。

看有用AB水掺砂铸造的,但AB水将近100块一公斤,造大一点,成本太高。虽然AB水只占一部分,但一般都是要铸个厚重的东东,用量也不会少。
而且我曾经看过一篇有关人造花岗岩机床的论文,里面提到要达到金属床身的刚度,它得厚出3、4倍。这用量就更大了。

网友:
JJ真是太漂亮了,喜欢啊!

网友:
这个看看很好,只是国内的树脂材料不知有没有好的性价比

网友:
不知人造厨柜台面的那种材料怎样,看起来很不错的

网友:
好!
在铸造时里面再添加一些钢结构构件来增加刚度和强度。
另外,用水泥和钢筋加工一个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