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飞机真是闹不懂了

楼主(2011-05-03):
去年飞的挺好的,现在拿出来飞飞吧,就是锁不主尾巴。在地下打尾陀,看不出问题左右都能打满。拿飞机尾巴左推,尾推往右走。
遥控器
感度调到80,打在ON;和LNH都不行,在没有起飞时左右打舵可以控制飞机,但是一起来就控制不了总是往右转,往左舵没有反应。有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估计是陀螺反向了

网友B:
修正方向反了?

网友C:
 看看皮带或者皮带轮有无打滑!

网友D:
估计是陀螺反向了
说得非常正确

网友E:
看来是放坏了。

网友F:
先看看陀螺仪方向有没有弄反 要是对的话 看看尾传皮带或者尾传齿轮是不是打滑,要是前面两点都没问题,那就调低螺距增大悬停时候的尾桨转速

网友G:
不是过期了吧,呵呵!开玩笑,好好调调吧

网友H:
我试过这种现象,检查是尾驱动齿轮打滑了。

网友I:
尾舵机挂了,也有可能。
没飞前能打舵是因为没有负载,起飞了有负载了,舵机就没力。

网友J:
不错了 我的飞机还没升空就开始右旋 不会调了都

楼主:
回复 网友K:
陀螺没有烦向,如反了起不来的。陀螺反飞机转的很快的

网友L:
陀螺反向

楼主:
修正方向没有反。反了会在地下打转的厉害

楼主:
皮带轮没有打滑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说的有道理,我感觉反扭力太大,尾桨纠正不了。减小螺距是不转述快了反扭力是不更大了。我的螺距是-2:5:7;10,以前就是这样设置没有问题。你的QQ多少进一步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多谢您的指点

网友F:
回复 楼主:
215542806 悟空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原来碰到过这个问题 就是螺距太大 尾桨转速不够 降低螺距能增大尾桨转速 反扭力不会增大多少的,总之就是尾桨推力增大幅度大于反扭力的幅度 所以可以改善你因为推力不足导致全舵也修正不了

网友M:
检查中立点啊,还有是不是切到非锁尾模式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