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和T8FG在直升机的调整上,具体差异体现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1-05-03):
请用过2个控的模友指点下,我想了解下,对以后选控,心里好有个底,谢谢

网友A:
T8FG能升到14通 性价比可想而知

楼主:
通道数量不重要,其实普通直机7通足矣

网友B:
买的起他那个串行链接的舵机吗?三个舵机买个控……

楼主:
这两个控都不会去配S.BUS的舵机,所以这个不是考虑的因素.

网友C:
T8FG有12通道以上控才有的swash detail功能。。斜盘微调。。。
10C的曲线调整是7点,T8FG是5点。。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呃-。-
玩直机基本认定是T8FG了-。-

网友D:
基本没多大差距,调节也都差不多,两款我都用过,10c比较厚重,样子叫t8fg好看。t8触摸按键无手感,信号强度约差于10c,10摇杆更适合单指,有人说t8摇杆比10c顺滑,这点我没感觉出来。在功能上两款控都很强大,等你到比赛级别前都不用换。

网友D:
做工方面FUTABA不是傻子,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不解释。

网友E:
各有各喜爱!

楼主:
感谢6、7楼的解释,目前玩直机,发现自己的老控无法在高中低三个面去调节十字盘水平,只能调一个面,也就是说舵机一致性不太好的情况下无法完美,所以换控要考虑下这个。然后就是不知道这两个控哪个是短行程的油门,最好出厂就是,不需要自己改的。

网友D:
都需要自己改

网友F:
我也在是徘徊 在犹豫。

网友G:
 JR的飄過

网友H:
T8fg 现在有出厂就是短行程

网友I(2011-06-02):
t8fg就是为直机而生,斜盘调整功能强大

网友J:
要说功能强大,个人还是觉得三合的SD-10G好得多!

网友K:
8fg只有5点曲线?

网友L:
8fg最新版,在Swash功能裡頭,最後一頁菜單可以一鍵定義傾斜盤高、中、低的位置,調整很方便。

网友M(2011-08-30):
我刚定了T8FG

网友N:
10C是2.4G的,T8FG貌似不是2.4G的吧!个人感觉还是10CG好!

网友O:
2.4g的毫无疑问。自从入魔后,手拿别人送的dsx 7,眼看t8fg、10cg,在纠结着换不换,换哪个

网友P:
既想要T8FG的功能,又想要10C的强大,纠结

网友Q:
俺也在10CG和T8FG自己纠结啊

网友R:
我也是,纠结呀,到底是10C还是T8FG...
比较倾向于10C...

网友S:
F记不厚道 8通等于三和的顶级控
要是3和有中文说明书 我就入了

网友T:
厂家总是让模友纠结

网友U:
我买的8fg,直机很好!就是fpv不合适,谁有兴趣换换10C?

网友V:
一直用8FG!感觉很顺手。。